三星显示器753黑屏

楼主(2008-01-31):
三星显示器753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 该如何维修

网友:
拆机后先电源供电,次级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继续查MCU供电和晶振,复位。如果不正常,查电源。同时注意观察是不是因为电源次级短路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
大侠!问问题先说下你修机器的情况,比如你检查了什么地方,检测了什么数据
一一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
像你现在所说
我检查的思维是
保险-----烧------消磁电阻(我修很多三星的消磁电阻常坏)------电源管----好-----保险处串灯泡-----灯泡一闪一闪------接下负载
      -----不烧-----------------------------------------------------------------------------------------接下负载
断开电源次级接负载
查看电源有没有输出
注意查看次级14V的整流管,此管极易损坏
你很多情况都没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祝你好运!!!!

网友:
开关坏了和电源线不通,哈哈,我看你还是花钱钱拿出去修吧!什么都没说。就说个电源灯没亮。

网友:
新手发贴时请注意本版的发贴要求,你没有给出具体参数.别人怎么好帮你解答.三星显示器不通电比较容易坏保险.如后面查没有问题的话.换个新保险再更换消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03):
建议先把基础打好,是不是开关没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