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附图)

楼主(2008-01-31):
映泰K8NHAG VER:1.1
I/O:IT8712F-A(0426-IXS)
南北桥集成:nFORCE 3

接受这块板,已经维修过。电源14Pin飞线到开关针。
把线撤掉,经测量。点开关无任何反应。用镊子强行加电可跑全码。
把镊子拿掉,且不掉电。

换I/O,刷BIOS均无效。晶振及谐振电容全换了。各电压,时钟均正常。
短接开关时,I/O pin有电压跳变,72也有跳变,但76pin没有低电平输出。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重点考虑排阵附近的电路!
测量一下排阵的电压是否正常!
既然前一个维修员飞线到排阵,感觉应该是排阵电压偏低或没有~

网友:
排针电压为5.07V。
不明白为什么强行加电一下,拿下镊子就不掉电了。
感觉像是哪个地方差把劲。推它一下就行了。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块V星主板不触发,强行通电可以正常进系统,通电后可以拔掉聂子不掉电。开关有电压,怕动脑筋就改了一下线路,把PWR-SW3.3V线切断,另一边改为地线,3.3V改为启动电压(电源绿色线)。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其实就是南桥SB没有电压,是一个小的3极管软击穿,位于AGP槽边。可以说是这堪板的通病。

网友:
nFORCE 3不良  触发电路不工作

网友:
1.重点查nFORCE 3到开关针线路,2.nFORCE 3有200%性能不好,最好从做nFORCE 3

网友:
先检查一下待机电压正常不
PCIA14

网友A:
72也有跳变,但76pin没有低电平输出?71PIN有无持继高电平输出?桥不良?IO坏 了?

网友B:
学习中,你的经历经验也是我的经历,向你学习

网友:
待机3.3V正常。

开关针到I/O,开关针到桥都跑了。没有损坏的器件。

就桥没拆了。没工具太TM要命了。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也有跳变,但76pin没有低电平输出?71PIN有无持继高电平输出?桥不良?IO坏 了?

71pin什么啊,8712啊大哥。

都开不了机。还高电平输出。还持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你的经历经验也是我的经历,向你学习

没有话说就不要说了,那么勉强。

每个帖子都有你说的。整点实际的。

网友:
看到各位的经历,感觉维修真的需要亲身经历,才会把别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我在学习中,还不能修板子。先看看大家的经历。对自己以后着手也有好处。先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ATX电源14脚叫,建议量一下对地阻值与电压,追一下线。
不行的话,直接更换IO比较实际。

网友:
应该是开关针到I/O的问题
不然为什么要连14ATX到开关捏、
我一般也这样搞因为开关到I/O之间不仅难跑电路再就是遇到一些小多脚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C:
IO换错了.换一个不是IXS的.就好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换错了.换一个不是IXS的.就好了.试试.

此板原始的I/O就是IX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