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怕冷

楼主(2008-01-31):
有一块915I86PE-A7映泰主板,第一次客户那来就说开不了机,插上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因为他那过来是被雨淋湿了,所以就用风筒吹了一下,插上电源试了一下检测卡可以跑26了,就收了他10块钱,第二天他有来啦,我以为是那里锡焊了呢 检测并没有那里会锡焊的地方。我又那风筒吹了一下有可以啦,我就给他了,他现在有那过来了说不行,我就直接那风筒吹了一下,又可以了。我发现吹那里都没有,就要吹电源管理芯片周围才可以,是不是那里要加一个电容啊

网友:
坐在沙发上等..................

网友(2008-06-16):
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 电容可能漏电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是虚了吧

网友:
楼主不复位的时候,有没测过CPU的供电电压情况。加热正常,一般是某个电容失效了。把电源芯片附近的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照你这么说,应该是空焊了吧,加焊下试下吧,不行的话,就更换这个芯片,以及周围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