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570笔记本上锁了

楼主(2008-01-31):
一台IBM-570开机就显示一个小锁头,提示让输入密码解锁。再就没反应了,连BIOS也进不去。听说挺麻烦,要从新写什么密码。哎,那东西我也不会啊。大家给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招没。谢谢。是不是普通的编程器就行。

网友:
好象不行,应该找到主板上的加密芯片更换个新的.

网友:
一般更换 加密芯片或者把芯片里内容读出来,可以解密的!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
一般的编程器都不行
最低标准希尔特28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