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不足瓦的電源對電腦有影響嗎?

楼主(2008-01-31):
請問如何測試電源是否足瓦?不足瓦對電腦有影響嗎?謝謝~

网友:
當然會影響全部的零件的,主板會容意壞,硬盤也會不認,有時也會藍屏,基本上用三用表測各組電壓若相差不多一般就不會有問題的,不過若爆電容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