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主板不通电会是哪里坏了?

楼主(2008-01-31):
电源没事。通电后,短接主板开机针脚,主板没通电,但是关掉电源时CPU风扇会动一下
这板以前能点亮时也会这样的。这证明有电通的啊,怎么会不起动的呢???

   新手,刚入门,很多都不懂,万用表都还在学习中,希望大家教教小弟

网友:
确定电源是好的,那就检查开机电路。你现在连万用表都用的不熟练,建议还是多潜水----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不要急于发贴得分。去新手区域好好学段时间。磨刀不耽误砍材。你说呢?

网友:
只是想先自己弄弄,学点东西。
这种情况,可能是哪种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主板电源导入部分有问题,时钟频率控制不正常,CMOS电池不供电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机箱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能动的啊,怎么会是电源呢?????

网友:
告诉你点教训---本来很好修的故障,在没有维修理论的前提下就动手修极有可能扩大故障范围,等你有能力修的时候再回头来修这个板(故障)的时候,才发现已经给你修的面目全非了。所以第一次修的时候一定要把理论上的东西学好,这是前提----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
拆power檢查電容是不是有凸起或暴掉!

网友:
拿去维修店,那人看了一眼,直接不接了,说没有修的必要了,板的价值还没到100...................
我的是KM266.............
哪个强人可以教教我啊.......可以加我Q帮我啊......... :'( :'(
修得再烂,也就买一块二手KM400顶上而已
现在就这样放着,也还是要买的.......

网友:
检查CPU外围供电电路,多为场效应管损坏引起,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万能表还在学习,昨天到买了个数字万能表,因为我有很多坏的板,可以练练手,现在我手里就有10多块,有能开机点的亮,有能开机点不亮的,有不通电的,有能进系统的,有不能进系统,我看什么故障都有,无意找到这个网站,这里的资料多。慢慢学习 。像楼主的问题我也有一块,还不知道怎么人手,期待期待

网友:
我给楼主送5个字:欲速则不达!

换一个电容弄断板上5根线,最后掏50叫别人补线的我也见过。

网友:
呵,俺也是新手,要有你这块板,我很想跑跑线看看,不过最好是我修坏了别找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分我几块啊 。那么多,称斤给我也好的 啊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欲速则不达啊....
店里不接这块板修,怎我也要买过一块,不如自己修下看看.......

网友:
对新手来说多问,多练,才能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