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个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8-01-31):
一片GA-848的板子上加负载有复位,一上真U就RESET灯常亮这样是那里的问题啊
U是好的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上错了 如果不是 尝试更换PWM

网友:
GA-848可以上P41.6的吧
不会不支持吧老大

网友:
848,P41.6嘛,应该是不支持的。如果是1.6A或许还可以,也未必。
找个赛扬D的U吧

网友:
谢谢啊老大
要是P4  1.8能支持吧老大

网友:
  换个赛扬1.7或1.8的U都应该能支持的,P4 1.8的,好象是不行。

网友:
P4 1.8的,肯定是支持的。 换电压IC吧~~

网友:
多换个U试下,要不就是挑CPU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