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E71f

楼主(2008-01-31):
有一彩显。。。
E71F 优派。。。 17
开机。。灯常灯有4 5秒钟。。然后就一闪一闪的。。
没高压。。。。。 输出电压都正常 哪里问题??在线等了。。谢谢
问题

网友:
群主呢呀。。。。。。。。。。。。。。。。。。。。。。。。。。。。。。。。。。。。。。。。。。。。。。。。。。。。。。。。。。。。。

网友:
对于指示灯闪烁和黑屏不加电等故障,要注意观察现象。CRT显示器在加电后,正常情况下会有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记住先吸合,4S后再释放,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过程。同时也要观察电路,看指示灯是不是MC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