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数据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8-01-31):
1 比方说,C盘容量为10个G里面有5个G的数据,结果我把C盘格式化了,重装了系统,占用为C盘6个G的数据。请问原来C盘的数据还能恢复吗?是不是只要是覆盖掉的数据就不能恢复了呀?

2 一个硬盘可能感染病毒,在DOS下查看所有文件乱码,用Scandisk命令扫描C盘后,然后中断后,再用dir命令查看C盘文件都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比方说,C盘容量为10个G里面有5个G的数据,结果我把C盘格式化了,重装了系统,占用为C盘6个G的数据。请问原来C盘的数据还能恢复吗?是不是只要是覆盖掉的数据就不能恢复了呀?

2 一个硬盘可能感染病毒, ...

一、覆盖掉的数据不能恢复,起码在民用级别不能恢复。
二、DOS下的乱码是因为目录区已经被破坏,所以使用SCANDISK扫描时自动修复就把错误的删除了。

网友:
要恢复数据的盘还用SCANDISK扫描?这不是雪上加霜给自己添乱?真够缺乏常识的。

网友:
1要是专业数据恢复的高手的话能,否则没救了.
2因为你的中断本来修了一部分结果全完.有病毒要杀毒啊

网友:
谢谢了,又学习了不少知识呀!!!!!!!!!!!!!!

网友(2008-09-23):
你先用DISKGEN,在用Easy软件高级恢复,应该还可以找到一点数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