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T177V黑屏,指示灯正常变色。

楼主(2008-01-31):
求教:金长城T177V黑屏,指示灯正常变色。
黑屏

网友:
看高压有吗。如没有。看行供电有没有。如有。再看行场控制芯片的供电。看行不起振的原因。

网友:
看高压有吗?点样测?是液晶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高压板相关电路有问题.如果你不懂维修的话.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点去修.不然小问题也会被你搞成大问题.

网友:
LZ好像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谢谢指点,是高压板问题,我买了一块换上就可以啦!又学到了一点,感谢论坛和卖配件的师傅。

网友:
高压板在液晶里面坏的机率太大了。。。。。。。

网友(2008-12-31):
请问哪里有卖高压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