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黑屏通病

楼主(2008-01-31):
明基液晶好几个型号,都有类似的通病,就是开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
故障原因:高压板电路故障。
                  一是开关管C5707至少有一只坏
                   二是降压型开关管(可以用9640代的,可也以用J512代)
                   三是保险断
解决办法:一般把坏的零件换掉即可,C5707要是没有,也可以用D882/C5694代
效果:一般情况下都能解决好。返修的很少,代用过程中,发现用D882比原配的C5707要好些,因为C5707有返修,而D882没有返修。
另外。我在修理中发现在两只C5707中的电容很主要。如这个电容损坏,必须用原厂电容换。如不是原厂电容。电容会过热。而损坏。

网友:
总结得不错我也碰到过几次都是C5707坏 :D :D :D

网友:
明基液晶显示器黑屏本版有专题介绍.不清楚的地方可到那里查询.

网友:
谢谢你的总结,要是你早点发这个,我也不用绕道走,但我还是修好了!!

网友:
明基的故障一般都好修  就是高压板上的那几个元件

网友:
明基液晶通病一般都是C5707和FU9024这几个原件损坏,一般C5707市场上面可以买到,FU9024可一用J512等降压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