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IRICO)17寸彩显累次击穿行管

楼主(2008-01-31):
彩虹(IRICO)17寸彩显,型号为1769BP。
抱来时的故障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闪烁。
检查:1、主供电不稳,50V电压在20V——35V之间快速变化,
2、断开行管C极,主供电恢复正常,
3、查行管正常,测行供电为5A以上,遂判断FBT内部有短路。
修理:更换FBT,开机,行管瞬间击穿!
思考:停止二次升压,直接用50V对行供电,结果在1024*768模式下也不烧行管,图象正常,只是分辨率越高行幅越窄。
判断为二次升压电路工作异常。接通二次升电路,断开行供电,用假负载(60W灯泡)开机,灯泡发白光,电压达290V。
在没有行逆程反馈的情况下,行场小信号IC的二次升压PWM控制Pin会输出反常驱动脉冲,使二次电压异常升高。
查行场小信号IC为 SAMSUNG U202,
查不到其资料,不知哪个Pin是行逆程反馈输入端,请大家指点。
[
]
资料

网友:
看看行的逆成电容,还有就是S 部分的电容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看看行的逆成电容,还有就是S 部分的电容

网友:
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如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再更换一个高压包.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逆程电容和阻尼二极管我都查过,没问题,在800*600模式下,行幅和S校正控制正常,
示波器观察二次电源开关管G极的驱动脉冲幅度为10V,占空比约5:1,不管在何种分辨率下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