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屏幕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01-31):
我遇到个HP A4576A 的机器,是采用SONY 的机心吧(我看MPU  是用的SONY 的芯片.
   故障现象:开机有声高压.一会高压没有了.灯由绿色变成橙色,和为接信号基本上相同.
   我的维修思路:我先把200V 行供电断开,测试是否是高压保护引起的.断开后故障一样.
   然后我检察H和V 信号是否输入到MPU 里,结果也有.在我印象里SONY 的MPU 很少坏,
   我估计是我的思路出了问题.所以想请高手指点,

网友:
索尼机心,保护电路好多,看是否保护,CPU本身不良或数据也会保护。

网友:
行高压部分和扫描部分独立分开的,调整一下思路,就算有高压,扫描不工作也是会保护

网友:
2楼答的对,先刷数据试试。。。。。。。。。。

网友:
对于双行管的机子,有高压首先要修行扫描部分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