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跑B0.

楼主(2008-01-31):
昨天网吧拿几块板子来修,其中一块跟警车报警的声音一样叫个不停...
检查后发现内存供电的3505坏了..换后内存供电正常,其它地方电压也都正常.
诊断卡跑过C1后停在BO的位置..屏幕无显示.本人想刷下BIOS,,可主板没牌子,网上下不到资料。
俺是新手,刚学修主板不久,望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清洁内存槽看看
另外注意上内存后的VDD是否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槽子已经清洁过。.上内存后电压也正常...
请问会不会与BIOS有关.

网友:
刷BIOS不一定要和主板牌子一样才可以,找同型号可以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呀。 看看我写的不过内存的检修。

网友:
BO档内存,和唐老师的一样,我之前也修到过一块,我拼命的找原因,后来没办法,换个CPU试了试,结果没问题了,我问了同事,他说抽屉里的CPU是坏的,我到现在觉得奇怪为什么CPU也换跑BO呢!请问怎么会事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等于内存就工作   看看AD的电压有没有1.25V左右  AD电压来了一般内存该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的电压正常,,,人家要的急,没办法,让他拿回去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有块845的主板。一切正常~1
从公司拿几根内存想修,放到那主板上全跑B0。用自己测机器得内存 通过~!

答案::有可能是内存换了

网友:
B0档内存你换根内存  打AD线看看正常不!时钟看看有没有!!!

网友:
B0一般是内存周边的问题,电压没问题就换内存吧

网友(2008-05-09):
我有一块有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测试内存电压都正常,不上CPU也发出警报。
我没有刷BIOS的机器,所以现在还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