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小南桥主板跑26没显示.

楼主(2008-01-31):
遇到过几块这样的板,,,
跑26没显示...刷过BIOS还是一样..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到26停住还是过26不显示?插PCI显示是否有显示?
先查AGP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再个仔细检查AGP插槽弹片是否氧化,可用针尖来回刮划

网友:
显卡坏了吧,换显卡试试啦

网友:
如果不显示就用一张pci的显卡试一试,AGP插槽弹片是否氧化,用大刀划一划,
集成显卡就要查vga线路.

网友:
可能 南桥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