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手一台SONY R505 P3 1G的 现象如下:里面

楼主(2008-01-31):
不加电,待机0.01 按下电源键 电流升到0.06-0.08左右就上不去,恢复到原来的0.01.测 3V 5V都有 CPU开机芯片是ADP 3203 看了图纸 看了半天看不懂 测量只有其中14脚 有5V电压 但不知道是啥?

网友:
有图纸还不好修?先看SUSB#、SUSC#这两个电压有没有升起来。

网友:
晕 看不懂   "SUSB#、SUSC#这两个电压有没有升起来“ 啥意思

网友:
路过,俺也是本本的潜水者!!!!!!!!!!

网友:
路过,俺也是本本的潜水者!!!!!!!!!!

本本波 -3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晕倒 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啊 谢谢啦 大侠谢谢

网友:
应该是3M,5M后级有短路,好好的找一下.

网友:
我也希望有高手来说一下 用同样毛病的本本一台等待修理中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和内存插槽  需要时要加焊

网友:
SONY 的笔记本 怪怪的  ,郁闷,、、

网友:
电流上不去,说明CPU没工作。先补焊3203及3415,3415是很小的CPU供电场管的驱动芯片。有两个,主板上此芯片并无3415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