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T266A不过C1

楼主(2008-01-31):
一个硕泰克的KT266A,不过C1,查内存主供电正常,工作电压正常,北桥各供电正常,无意中在内存下面的时钟芯片上划了几下,跳过来了,跑了一次26,加焊后又跑几次,后一直不过,加焊也无用,郁闷,怎么样测量这个时钟芯片是好是坏,另内存供电旁边一个下管,G极和S极竟然是短路,主板上有线短路,主板上有印刷线这二个极焊一个通道上!希望高人解答下

网友:
换时钟试试哇!!!!!!!!!!!!!!!!!!!!!!!!!!!

网友:
是个MOS形状的二极管
所以G S短路 没有关系

网友:
VIA芯片好像有专用的内存时钟芯片,换下试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可以量时6个钟讯号是否正常, 是最直接的方法. 如果没有的话, 用万用表, 量是否有1.2~1.6V的电压, 也可以初步检测是否有时钟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