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图像右边垂直方向有锯齿状.(在线等)

楼主(2008-01-31):
接来时故障多多..高压包人家换过.新的.可以显示.图像正常..

.现在故障是

图像右边垂直方向有锯齿状.显示器器中间靠右伴部也会有锯齿.状..

换过300v.电容.+B 和b+电容.无效.电部同部线对调过无效..

忘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光栅正常吗?如光栅正常,只是边缘处有锯齿干扰.问题可能出在电源同步电路上.仔细检查一下电源同步电路.

网友:
新换的高压包最好用相同相型的代换一下

网友:
回长风同志:

图像右边光栅边缘更明显..........同于没有摄像头.没有办法照一张上来..报歉.
屏幕中间靠右半部.只是轻微的.模糊.(更正前面描述错了.)
屏幕左半不会....

人一看屏幕就可以感决出来....不对径的..........

网友:
高压包本身, 枕校电路不良也会这样           。

网友:
绝对不会是电源同步电路,,,这种问题,最好是看一下,,不然无法做出判断,,,看到现象还不一定就好拿准呢。

网友:
在别人那里修之前是什么问题?你应该了解一下.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要不然就是有人更换过元件.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吧  修好了的话  最好能说一声  不要石沉大海呀

网友:
感谢各位对小弟的观照..

小菜很感谢大家.............

由于客户急.过年了.我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客户拿走了...晕.

还有很多显示器要修.

网友(2008-10-27):
到底是什么通病 说明白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