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维修常用方法

楼主(2008-01-31):
本人在电脑公司当技术员,修好过N多个ATX电源,现将心得与大家交流一下。打开电源的上半盒子,观察电源内部。 A,元件有没炸裂的现象,如果保险管已烧黑,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现象,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待机电源管,半桥双三极管,有没击穿。 B,元件没炸裂的现象,通电,用表测量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没+5V电压,如果没有,就要检查待机电路,重点测开机电阻,一般开机电阻取值几百K,容易出现阻值变大,开路现象 。检查与待机电源管相连的小三极管有没短路,开路。 C,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5V电压,再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看TL494(7500B)的电源脚有没电压(12脚是电源),如果没有,查与待机电路次级相连的线路。TL494 (7500B)的电源脚有电压,不能开机,要查死区控制脚(4)是5V,还是0V,如果是5V,一般是电路保护了,查看三个双二极管整流器有没短路。通过以上三项,可以修好70%有故障的电源。在修理中发现极少有IC损坏的现象,坏的是TL494的多, LM339还没见损坏过。

网友:
字太大了,第一次啊,无经验

ATX电源中的故障一般都是接电后没反映,80%的故障都是无+5V待机电压,只要将待机电源的开关管的基极到+310V之间的启动电阻换掉就可修复,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500K-600K左右,也可以换的较大点。
待机电压有了不开机的原因多是+12V、+5V、+3。3V的整流管击穿,造成电源保护,也有是电容短路坏掉的。
在一些低档的电源中也存在主电源滤波电容鼓起、漏电的故障。
我碰到的基本就是这么几类故障,再复杂一点的就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因为买一个电源才几十元,再去费时费力不值的

网友:
[再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强行开机不是这两根线吧?应该是绿线和灰线吧.

网友:
一、丽音港,开机就是短接绿黑二线,没什么疑问的。
二、好多电源故障原因出在电容上的。有时候不要只看电容上部凸没凸,下部凸起(鼓)一样是电容坏掉,造成无输出。这种情况不少。
三、买一个电源几十元的情况有,可我们都知道几十元的电源属于劣质电源,这种当然没有深修的价值。可几百的电源现在已经很多,这种电源就有了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
灰线与绿线没有短接前都是5V,短接有什么用。绿线是PW_ON,灰线是5VSB(待机电压)。只有把绿线电压拉低才能开机,所以要和黑线短接。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和-5V白线短接或与-12V蓝线短接来开机,如果还有这样的想法,想不明白自己对墙慢慢想。

网友:
哈哈,老张够风趣!面壁思过啊

网友:
如果出现高频扰人的声音, 试试换掉那二颗大大的电容.

网友(2008-03-09):
张先生说的很好。学习了。楼主的经验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线与绿线没有短接前都是5V,短接有什么用。绿线是PW_ON,灰线是5VSB(待机电压)。只有把绿线电压拉低才能开机,所以要和黑线短接。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和-5V白线短接或与-12V蓝线短接来开机,如果还有这样的想法 ...

张老的意思是,紫线和绿线没有短接前都是5V,灰线是电源好信号,待机前是低电平。。。。。。

网友:
辛苦了,感谢您的发帖,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常的电源中的7500或则494的4PIN待机时应该是4~5V,开机后才变成低电平的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各位都是值得学习的,经验丰富中…………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修电源我还是外行,我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重点测开机电阻,一般开机电阻取值几百K

怎么测量,請大大们指教啊

网友:
楼主所说中"如果是5V,一般是电路保护了“ 应该是”0V“或”零点几伏“吧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电脑电源坏多是辅电路的问题,搞掂辅电路多数OK!

网友:
AZ7500BP-E1这个是不是TL4947500B 我看到有14个脚的

网友:
一般说来7500和494是可以直接代换的,14个脚的我没见过哈

网友:
又学到好东西了  呵呵 以后修电源越来越有价值了!!!!!!!!!

网友:
单独紫线没有是什么故障?       ????

网友:
请问开机电阻,是什么,我还有看不懂,还望张老明示????

网友(2008-06-11):
好资料,好论文,值得学习

网友:
今天看了个电源 整流桥 烧了。。 启动电阻 烧了。。  输出整流管 也烧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没烧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技巧

网友:
受教了``辛苦了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