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怪哟,大家看看

楼主(2008-01-31):
一块845gl主板,集成显卡,经常无故重新启动,有时启动时,显示器会花屏,或不能启动 ,经检查,系统没有问题,换内存\硬盘\电源,都无法解决,想问大家,是不是北桥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显卡
硬盘

网友:
用的是集成显卡吗?是的话有可能就是北桥需焊了.

网友:
是呀,老实说,我看也是北桥不良,吹一下能不能解决呀

网友:
如果确定内存没问题的话,那只好怀疑北桥了。新手路过,不足之处请纠正。

网友:
125度C-30 秒, 150度C-30 秒, 185 度C- 40秒, 200 度C- 40秒, 230 度C- 80秒, 37mm * 37mm 大小的北桥 用850B热风+大方嘴,用这个温度和时间慢慢加热, 如果是虚焊的话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内存供电不良也会导致此类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I like it.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