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导致开不了机

楼主(2008-01-31):
大家好,我是新手,今天修好了一块因晶振不起振导致开不了机的顶星815EP故障板, 希望分享给跟我一样正在摸索中的新手, 愿新手们都不断进步成为高手, 也请高手们多提宝贵建议, 感谢!

开机无显示, 观察板上没有明显的物损,接上电源, 能触发, 接上假负载
, 再上诊断卡 , 开机显示FF,
, 用万用表测量假负载上的各个测试点, 电压都不过高, CPU跟内存还是CPU 不工作, CPU主供电的Q1, Q2, 均有双杠波, CPU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再查14.318晶振,发现两脚都有超过1V的电压但是无波形,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怀疑晶振坏,
找了个好的晶振换上, 测试晶振两脚都有了波形.

再看诊断卡开始跑码FF->C1->26, 故障排除.

网友:
很详细,顶一个

网友:
我也顶一个,,,,,,,,,,,,

网友:
唉,有示波器就是好啊。这种故障如果没有示波器,想破天也修不好。不过晶振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真的是好帖~~图加文字~~绝顶~~

网友:
示波器帮你了大忙了.有好的工具还是要走不少弯路啊

网友:
真正的维修实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如果没那东西得走多少弯路啊.
可怜我们这穷人啊......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希望以后大家在维修过程中也能发这样的贴,这样进步更快……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只有你的示波器才能搞好哦,天啊,

网友:
这种故障看来有示波器是很好解决的,不错的案例

网友:
呵呵~~  示波器是好东西   我的是100M

网友:
这个14.318晶振我测了块好板也没看到波形,明天再试。先把正常波形烂记于心再说,谢谢楼主的图。

网友:
示波器是好东西,等有钱了也买一个用用。

网友(2008-03-14):
好的技术再加上好的工具,真是手到病除啊,厉害,
每天学一点,天天都在进步
ps: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啊?

网友:
如果没示波器乍办?

网友:
很好。。
哎。。还是有示波器好丫、、
要是让我修。。
估计没有办法。。

网友:
我有两块诊断卡, 一块迷你的, 一块大的, 原来只有一块迷你卡的, 有一次搞了半天, 好几块板没有一块搞定, 最终发现原来诊断卡坏了 , 所以我现在多备了一块卡

网友:
分析的还是真详细呀.还上图,建议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晕楼主不太像新手啊,示波器都会用啊,这个新手有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