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VIA-P4主板电源芯片RT9202代换?

楼主(2008-01-31):
一杂牌VIA主板,一上CPU就断电,此板为单相供电,电源IC为RT9202,上下管全部换过,不上CPU不断电,一上CPU就断电,基本确定为9202坏,但手上又没此芯片,不知用什么芯片能代换

网友:
我不知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我这儿有一份它的|PDF文件。看看对你有用吗。

网友:
不一定是他坏了,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可以用ISL6520来代的.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这种板用一般的假负载和一般的CPU是不行的,因为你一上假负载它CPU核心电压的对地阻值就为0了。上电当然是要断电的。建议不上假负载直接触发,还有,CPU的选用要正确。要用客户的CPU与确认CPU的好坏。

网友(2008-07-02):
ghyghfgh

gbnjbmbnv分隔符的风格这个的风格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2008-09-29):
谢谢!这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6321和9214可以代替的

网友:
我今天就是找不到9202,找了一个6321和9214,都可以替换

网友(2008-11-04):
我这几天也遇到了昂达754的主板,不复位,I/O,南桥供电都换了,还是不行,后来送到伙计那里查了查后来才确定是RT9202坏了,换了以后就OK 了,今天从网上查了查才知道RT9202的作用,哎。。可鄙。。。。

网友:
可以用
大多都是通命,不正常关机都会出现ic坏掉

网友:
LZ
仔细检查一下供电端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