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集成显卡,显示的图像会扭动,怎么修?

楼主(2008-01-31):
一块精英P4M266A-M2 REV1.0主板,其他都好,就是用集成显卡的时候,刚开机时正常,但过个1分钟左右,图像开始不稳定,会小幅度的左右扭动,但图像还能看得清。
使用外接显卡正常,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其他一切正常。

我感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排查,请大家指教一二。

这帖子我在主板区里面也发了,有人说要换内存附近的电容。我已经把板子上几乎所有大个头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与CPU供电相关的没换),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我认为要看一下H、V线路上的电阻电容及相关元件

网友:
跑线路看了一下,H、V线路是直接进北桥的,中间各连接了一个小的贴片电容。我在路量了一下2个贴片电容的二极体值,是相同的,把贴片电容下掉,故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