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太NF4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01):
本人先手上有块映太的NF4主板754针的CPU
故障现象是开不了机插PCI X16的显卡上去的话测试卡50   C1的不断反复检测
把显卡扒了就不会反复检测提示检测不到显卡
但是插显卡上去就不行
显卡在其他机上是好的
请教各位高手个维修思路
有什么好的建议
还有一块865的主板也差不多
用集成显卡能用插AGP显卡上去就会出现花屏  死机
显卡和AGP的各个测试点测试都正常就是不能用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
求各位高手个给维修思路
谢谢先

网友:
映泰那块板有可能系PCI-E的显卡插口的接触的问题!如果无系就有可能系北桥的问题我之前有过一块同故障和你呢块同型号的主板而且故障也一样经查属于北桥损坏致于865的那块你试下更换AGP显卡插槽旁的那个MOS管

网友: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论坛越办越好,在新的一年更上一个台阶

--警告一次:以后请发到灌水区!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AGP是有北桥直接管理的

网友:
865的板子你看看是不是865GV的 GV的对ATI显卡支持都不大好 容易出现花屏之类的问题 GV的AGP是用的PCI通道 不是原生的AGP

网友:
回复断箭 版主两块都是桥的问题啊
还是865多一些
NF4的那块也一定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先查三基色与集显供电问题。考虑把显卡槽边的电解电容更换。建议电解电容完好也更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