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17'液晶不显示,指示灯橙色,狂闪

楼主(2008-02-01):
本人一台富士通17'液晶(宽屏)出现故障,不显示,指示灯橙色,狂闪,前面板小屏也同步闪烁,同时显示器喇叭伴随"吱吱"的杂音,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维修,谢谢!!
,不知道怎么上载图片~~~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电路出了故障了,你重点查一下电源转换电路。看12V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
电源的问题,如果是外接电源适配器,请更换。

网友:
首先看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然后在从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