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老师我的内存故障

楼主(2008-02-01):
我有一条256MDDR1内存,出现开机(我的操作系统是XP2)进入到欢迎使用或者桌面的时候,就自动关机重启动。在重启动的过程中电脑都出现硬盘自检过程,好象掉电一样每次都是这样。我用代换方法才知道是内存问题,请问老师傅我的内存是那里出了问题,怎么维修,我先谢谢了。

网友:
你测一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硬盘是不是不对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内存维修版块的帖子多看看,然后下载RST去测试下你的内存,你这样提问没有人能帮助到你的

网友:
用RST测试一下,还有微软内存测试工具。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很感谢各位。我已经处理好了,用烧焊方式全部走焊上机已经可以远行工作正常了,感谢论坛的资料及大家的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