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故障 (有图)

楼主(2008-02-01):
这个是电源是 康舒(康舒)电源  用在服务器上。 电源接口很怪,还有一排像数据线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怎么 强制开机。
维修过程:
从外观上看电输出部分,有几个电容鼓包了。我换了。但不知道怎么测,才算好了。谢谢。

型号:

样子:

接口:

被换电容的地方:

这次维修报价 150 元。贵吗?还是便宜了。谢谢。

网友:
只要他愿意,报价1000也是可以的。维修行业问题就是:门槛低,人员杂,普遍被社会看不起。

网友:
如果是用在服务器上的电源,可以再报高一点.

网友:
看这电源脏的,我一般遇到脏的电源就是先洗了再说修的问题。脏也可以引起好多故障的。

网友:
测一下端口输出的电压,再结合电路板.服务器电源和台式机电源一样通常有两组待机电压(5VSB,3.6V-5V,PS-ON),具体位置不会相同因电源而议,确定好5VSB(判断5VSB电压这个很简单),另一路就是触发电压了.

网友:
电路板上应该印着PS-ON了,去找找
我修的IBM的一个电源接口更怪,在电路板上找到了开机线
最后我换了套线改成普通的了

网友:
那个排线应该是检测用的,对维修应该不影响

网友:
服务器电源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只是处理时测量不方便  它一般设计的结构很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