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机器检测卡跑8587,请高手

楼主(2008-02-01):
T41机器检测卡跑8587,换过南桥,BIOS.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换了,现在不跑了,跑00

网友:
不会吧,换了显卡又把哪里搞坏了?即使显卡虚焊,是不是也能跑些代码吧!

网友:
跑8587是安全芯片没过啊 很简单的问题怎么换SB呢? 检查有没安全芯片 或换没安全芯片的 BIOS芯片

网友:
安全芯片和BIOS早就已经换过.还是8587.安全芯片没有过,应该是跑8785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显卡坏,或者BGA没有做好,会不会跑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