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楼主(2008-02-01):
昨天修一台长城1772显示器.行线性不良,是IRF630一个不良.更换了.忘了把偏转弄上了.开机一下,电源保护了.我再把偏转装上,在DOS下可以点亮,但进WIMDOWS,就不行了.电源就保护了.我查过反馈电路,没有问题.在DOS下B+为70多V.WINDOWS下是120多V,一下上130多V就保护了
Windows

网友:
请用“1772”搜索一下,有很多帖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
没找到了,帮忙找一下啊.真是一时失误啊.

网友:
先查一下主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再查二次电源,这明显是电压高了,重点查一下二次电源的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