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機板~一直存在的疑問?

楼主(2008-02-01):
Dear all:
ASUS主機板~一直有個很奇怪問題!~困擾我非常非常久了!~
(可能一個月出現2~3次 or 2個月出現一次)

就是~有時候power on 開機~會開不了機~長按住 power off switch~也關不了機
(LCD電源燈號是橘色 ~沒有訊號 , PC電源燈正常,fan and HDD 會運轉~但是就是開機沒畫面)

要把AC電源~拉掉!~才能正常開機 且 這時會自動進BIOS ~ CPU的頻率and電壓需要從新設定
BIOS設定完成後 ~ 就可以正常使用很久!~

但就是偶爾~又會出現上述故障狀況!~

(我 power , mainboard , ram ,HDD,FDD 全部多換過 還是一樣會有上述情形發生)

這是我使用滿久的 P3主機板 ~ ASUS -CUBX (剛買來不到一個星期,就發生上述問題,也更換一片新的主機板,狀況也還是一樣)
一直到現在~這麼多年!~這個問題也還是存在 !~

問 ~ ASUS 他們也沒回應!~因該說~根本說不出問題所在!~

========

現在~使用單位~也有不少台 P4 的ASUS主機板~(各種型號~多發生過)~
也是有上述問題!~~

有些是~還需要~拔走水銀電池~再放回去!~才能正常開機!~~換主機板也還是會發生!~

===================

我想請問!~~有沒有人~知道這真正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

我是聽說過~是有關CPU電壓的問題!~但是真正的原因~到底為何?~實在不知道ㄝ!~
不知有沒有人知道!~~解說一下~~為何會有這種問題發生!~~TKS

网友:
这现象一般是CMOS电池电路的电容存在漏电,
你检查一下电池电路如果实在没有问题你就把那电容下了吧。
另外,主板使用的环境不好,如湿气过大的原因,也会出现以上现象。

网友:
华硕主板有这通病,半死不活的,建议先刷新一下BIOS。另外平时注意做好防静电,防潮工作

网友:
早期华硕P3都有这个通病, 之前解决方式都是刷新BIOS后有部分机器就好了, 但有些还是不行, 但都因为只有第一次开机才会, 问题不大, 所以不予于理会, 但仍好奇原因出在那, 是设计的问题, 还是有组件失效了..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1.BIOS 刷過好幾次(不同版本) ~ 還是會發生

2.CMOS 附近電容到是沒換過!~不過目視~是正常的!~等等換換看

3.因為當初  CUBX 是一推出,我就去買的!~用不到7天就發現有此一問題 (不管是否有超頻)
於七天內去~又去換一片全新未拆封的板子~也還是會發生

4.如果說真是電容問題!~那就怪不得~整批多有問題

5.主要還是~ ASUS 為何沒說明~是何原因造成!~總是說你的其他設備異常導致@~
因為進BIOS~save一下, 就又可以用很久@~~

网友:
可能是CMOS的电路设计的不太好吧,

呵呵

另外,好像部份主板有自动超频的选项,可能会导致问题的发生,不过可能和你那故障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也遇到华硕的这个问题,长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但总得跟CMOS有关,因为有时我把电池取出,再放上去就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