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8-02-01):
电池在电脑上不能充电,不知道能否用外接电源对笔记本电池充电?10.8V充电电压应多少?

网友:
不行的.电池由电脑上的单片机控制的,你直接充不行的.电池有I2C总线的.

网友:
楼主很有意思哦  呵呵  以后发求助贴最好说明机器型号  维修经过 和具问题   这样大家才可以帮助你

网友:
是啊,要说清楚问题,搞得大家也不清楚你问什么问题。

网友:
是啊,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
:)

网友:
一个  电池坏了~  一个 主板坏了·!!!  HOHO~~~~~~

网友:
IBMT23笔记本不能充电,电池是新买的。

网友:
一般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池内部也有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