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1766F电源K2141烧掉了(已解决)

楼主(2008-02-01):
TCL M1766F电源部分保险丝、K2141、R112烧掉了,其中R112烧焦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谁有图纸或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啊

网友A: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不要同样的问题发几个帖子。
开光管烧了通常连带G极和S极电路元件损坏,你说的R112是接哪跟哪的?不一定非要找相同的图纸,我想可能是S极接地的,那就换个0.33欧的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不要同样的问题发几个帖子。
开光管烧了通常连带G极和S极电路元件损坏,你说的R112是接哪跟哪的?不一定非要找相同的图纸,我想可能是S极接地的,那就换个0.33欧的上去好了。

  谢谢你,我已经在别的论坛找到了答案。我把他贴出来也许对其他会员有帮助,此故障是TCL M1766F的通病。

通常是k2141 G極跳線B104焊點虛焊,造成G極電位瞬間升高,擊穿2141後300V電壓隨之通過G極至3842 6腳、通過S極至3842 3腳將3842燒炸,並且R110、R112、R113、D108、ZD102和保險管等也會受損。若不解決虛焊問題,換件後還會反復損壞上述元件。
R112 10K, R113 0.22歐,R110 22歐,D108 1N4148,ZD102 24V等都檢查一下。
此機虛焊較多,不過損失元件沒有該故障多。

网友:
我晕.电源开关管G极元件虚焊.这个到很少见.这种机型电源次级虚焊的特别多.EMC电路板通病.

网友:
我顶你个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