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飞线都是用哪些材料?

楼主(2008-02-01):
漆包线么?飞信号线,一般是用多大直径的?
飞线

网友:
信号线的话手机上用的就行.应是0.1MM

网友:
通常飞线都是单芯的高温线,我以前测过直径,好像零点二几毫米。我还有直径更细的,应该国内可以生产的最细线,但不是高温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位知道给我发个信息

网友:
一般就用变压器的线 当然细点的好 。。。。。。。。

网友:
我也是用修手机的飞线................................

网友:
手机配件城就有免刮的飞线,几块钱一卷,修板很合用

网友:
IDE数据线 也可以啊~~~~~~~~~~呵呵

网友:
专业的用手机的,应急的也要注意在外面套层玻璃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