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接信号白屏

楼主(2008-02-01):
联想LXM-WL19AH液晶显示器,接信号白屏,不接信号:黑屏绿灯闪,无红灯显示.
不接信号时,断开屏线,指示灯正常,显示无信号,红灯,白屏。接上信号,指示灯就不正常了,绿灯闪。黑屏,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换驱动板,最好先查一下电源。

网友:
很有可以是线的  屏蔽不好   可以查下数据线  和相关数据电路
\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     有时候换线后   屏蔽不好就后出现白屏  现象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一块驱动板试试, 直觉就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这是电源的问题,你最好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查一下。我修的一台是点容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这台机器我修好了,是电源电容坏了。造成电源带载能力差。故出现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