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40G硬盘在BIOS中认出N40P

楼主(2008-02-01):
有一块Maxtor 6e040l0硬盘,开始用MHDD检测有很多坏道。。我用Erase命令删除。到了98%时出错退出,再重启在BIOS里就认出,Maxtor  N40P,说明固件损坏,,我用免卡的PC3000,接一个相同型号的硬盘,导出LDR和RAM,再把坏硬盘设为安全模式,接着恢复固件,重启硬盘在BIOS中能认出。Maxtor 6e040l0 但用逻辑扫描全是错误,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步骤没有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会拿后来那个盘的模块把原来那个坏盘全写了吧!
那样肯定不行!

网友:
是的我全写了。为什么,要怎么做才能恢复呢?

网友:
你有备份原盘固件的话~~就能~

网友:
这个盘A区估计是写乱了,从C区重建A区可以试试

网友:
刷写全部固件,又一个教训啊。不够下次不犯就可以拉。

网友:
直接加C区LDR.进C跑一篇在说吧..1!!!!!

网友:
能不能详细说一说步骤?     能不能详细说一说步骤?

网友:
用C区的LDR进然后再C区进行SF就能行的

网友:
就是啊,刷固件切忌刷全部的,会把硬盘刷爆掉(除非有备份原盘固件)

网友:
加ldr識盤後,修復四模組

還不行的話直接進de  copy data

壞盤-----丟了

网友B:
:o :o :o :o :o

网友(2008-05-20):
我的盘没有动过,现在不能用了,在CMOS中也是显示Maxtor  N40P,哪位高手告诉我整个的修复过程吧!

网友:
本来楼主的那个盘应该是好容易就修好的吧?
应该是G表溢出,SMART表也就坏,安全模式下加LDR清G表,写2F,30,64几个SMART模块,应该就会认盘了.坏道当然加P表就OK了吧,我修了好几个这样的不认盘的6E,都是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一手盘,不是N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