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数据有救吗?

楼主(2008-02-01):
今天接到客户一个WD80G的硬盘说认不到盘里面D盘有数据,我用DSKGEN软件分区是可以的,激活的时候出错提示0磁头0扇区错误.0磁头坏了,用PC3000能修吗?数据能保吗?希望路过的指点?
硬盘

网友:
你说的不明白,,我估计不用上PC3000,,你用DISKGEN的意思

网友:
要数据的盘.你还去分区? 你要先分清是逻辑故障,还是硬件损坏,在已经丢失数据的硬盘上偿试写入操作是数据恢复和大忌.建议你多看贴,不要乱动手!

网友:
你说的不明白,,我估计不用上PC3000,,你用DISKGEN的意思 DISKGENf分区的啊用什么软件可以修啊!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分区后数据还有的救???

网友:
现在故障可能被你搞复查了!
其实有些分区丢失,用DISKGEN就可以恢复出分区来,
DISKGEN有一个分区重建的功能,非常的实用,

网友:
说认不到盘,可以分区,这种情形没遇过, 应该是可以认盘吧, 建议用winhex写回分区表试试

网友:
多少经验才能下载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