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升技板

楼主(2008-02-01):
Abit BG-72  ,如下图:

  有时能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但断电后再开,诊断卡读到“CI”就自动断电了,
有时放电后就开得起,但很多时候是开不起的

网友:
把测量得到的数据发上来,什么都不测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CMOS中对CPU的频率对不对呢?
CMOS电路中贴片电容漏电。
不行的话,刷新BIOS,更换其它配件。

网友:
座虚焊 碰到好多了 精英给升技代工的的478板 很多座虚焊

网友:
刷个BIOS        精英的板就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问一下精英主板跑A6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英主板跑A6没有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