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PS/2接口不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08-02-01):
在没有锡炉,只有焊台,和热风的情况下,用哪种最方便?

网友:
当然是热风焊枪方便了。你见过用烙铁拆的吗?呵呵

网友:
直接用热风枪就扫下来了,不过要注意温度!~!!!!!!!!!!!!

网友:
实践出真知,哪种方法顺手,哪种就是最好的方法.
个人还是感觉风枪顺手,开个锡炉还得半天

网友:
先用铬铁的吸锡器再用风枪最快.我个人觉得.

网友:
又学习了  做新手真累   真得学习  哎  啥时候是个头啊

网友A:
用热风,风压,温度开多少,我怕板子后面的贴面电阻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风压,温度开多少,我怕板子后面的贴面电阻掉下来。。

一般风力开3-5,温度350左右,动作温柔点后边的电阻和电容是米问题的

网友:
OK!我去试试在说,热网用的少,没经验呀.

网友:
还是用热风枪  完全可以搞定的//////////////

网友:
刚搞定,用了快一个小时,我是用焊台和热风交替使用完成的,现在有几个问题?
本想用热风直接拆焊的,但温度太高,PS/2口上的塑料都要化了。还有几个固定脚焊点太大,最后还是用焊台吸焊棒搞定。
还有两脚是接地的,用吸锡棒无法将锡吸出,最后用热风才拆下来。
感觉焊台回热慢,可能是我用原装AT936焊头的原因,我是用针型的,原来用假的白光的,回热更慢。如果用白光正品的会好点?

网友:
10块钱买个电炉,PS2口往上面一放,马上就取下来了

网友:
我是先恒温风枪吹,温度200到300,时间不宜太长。PCB温度上来后改焊台、吸锡器。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温度过高融化塑料。

网友:
用烙铁和吸锡器能弄下来,真是高手啊!佩服!佩服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呢。反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因为新手的话 控制不了温度很容易吹坏扳子的。。。就是有点费时间。。呵呵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个喜欢的啊!呵呵!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成功就行

网友:
这个东西用烙铁就是不好用。打不穿的。用热风枪温度控制要控制好才行,我也是新手,搞烂了好几个了。

网友:
两种都不好 最好是用锡炉 方便 快捷

网友:
同意三楼,用风枪不好控制

网友:
:lol :lol :lol :lol

网友:
我今天换了两个。。。实践告诉我,用热风枪拆最快。。。

我是这样做的。。

我用热风枪吹板子下边,距离大概1公分,转圈吹PS/2口,风速3,温度400。吹了大概40秒,用镊子轻轻一拿就下来了。。PS/2口的塑料完好无损。。。

装的时候麻烦点,因为焊盘上有锡,新的PS/2口赛不进去,我用风枪吹了半天,虽然锡化了,但还是不好进。于是我上了刀头烙铁和吸锡器。。还是不好用。。。 最后我用根曲别针,撇直,风枪吹两下,别针捅一个洞。通透后,把捅出的锡刮净。这样一会儿就把那些洞洞都处理好了。。。这下轻松插进去。。 然后翻过来,用刀头烙铁+助焊膏一一焊好。。。

冷却后开机测试,非常好,这是我第一次成功换主板上原件。。。。小祝贺一下。。。

网友(2008-11-20):
用热风枪就可以啊,很容易拆焊的

网友:
拿风枪吹,先吹固定的脚,看到锡有点变化了,再用吸枪吸。
然后一边吹一边吸。又干净又好。最后直接把接口拿下来就好了。

焊的时候注意,焊好后,别管好看难看,再用风枪吹,边吹边上铬铁在上面点。
整个过程做完,再洗一下,基本上看不出来换过的。 天天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用此方法 我个人觉得最方便快捷

网友:
一般风力开3-5,温度350左右,动作温柔点后边的电阻和电容是米问题的

网友:
风枪把板子加热
再用烙铁各吸枪就很好拆了

网友:
热风枪+吸锡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锡炉最快。方便快捷

网友:
用风枪,要注意温度和风力

网友:
用高温胶纸把周围贴起来,然后多加锡,用烙铁很容易就可以拆下来了,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拆插件和接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