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块TDA4863AJ资料

楼主(2008-02-01):
飞利浦107s6纯平显示屏场块TDA4863AJ损坏,求该件资料,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这么快就回复了,张先生长时间在论坛中为大家服务辛苦了!

网友:
给他抢先了,呵呵,厉害,洗个澡的功夫

网友(2009-03-13):
场输出块TDA4863损坏,
用TDA8172代换最合适的.
他们的接法是:
TDA4863   (1) (2) (3) (4) (5) (6) (7)
TDA8172   (2) (3) (6) (4) (5) (1) (7)
最后,应该注意TDA8172应和散热片绝缘,不要短路了。
代换效果很好。
我试过了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