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走码到07 有返回01 一直不停

楼主(2008-02-01):
一845杂牌主板  845GL     时钟:w83194br-b                IO:IT8712f-a-gxs  是这款的  不上内存报警 看似一切正常  装好内存 就走到07  然后返回01  循环  查内存供电 2.5V  1.25V正常  时钟测试为133 正常  所有AD线对地 是490正常  现怀疑主板BIOS  可是没找到 请大家帮找一下  或者帮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如果确实找不到BIOS刷的话,LZ可以先换IO的!

网友:
汗   咱论坛就有这BIOS   有积分限制不让下载  郁闷啊我!~!

网友:
1.25是哪里的电压?
BIOS区提供有通用BIOS,注意找I/O,SB,时钟IC一致即可。
刷BIOS不好的话,换个I/O试试。

网友:
邮箱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A:
ziguangkeji@163.com  谢谢了  老大~!~! 845GL     时钟:w83194br-b                IO:IT8712f-a-gxs 在咱论坛上看的这款的最合适  麻烦发给我一个吧  谢谢~!~下午客户来取! 上午还有块扳子  是客户插COM口 把主板烧掉了  1.4.6.9针测试1和4短路了  把串口芯片拆掉 换IO 启动  汗  BIOS代码也是一直循环 很快很快根本看不清走到哪里  CPU  供电 时钟复位 都正常 AGP  PCI  复位也正常  最后查的PCIAD线有一处对地严重短路  没办法了  是不是没的修了 换南桥吗?

网友:
BIOS已经发过去了。
第二块板首先确定更换后的I/O是否正常,可以把I/O摘掉再测是否有短.如果还是有短路现象,基本南桥也挂了.

网友:
01--07 99%是IO问题.放心换上去吧

网友:
谢谢各位  特别是 版主老大的BIOS文件    刷完BIOS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uangkeji@163.com  谢谢了  老大~!~! 845GL     时钟:w83194br-b                IO:IT8712f-a-gxs 在咱论坛上看的这款的最合适  麻烦发给我一个吧  谢谢~!~下午客户来取! 上午还有块扳子  是客户插CO ...

有板载网卡吗?有没有下掉再测试???~~~~~~~~~~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估计SB不报了!

网友:
不错
试试方法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