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的不复位一例

楼主(2008-02-01):
今天客户抱来好些主板,都是科脑845的,而且毛病都是差不多,主板不复位,没有CPU电压,换掉电压IC后OK,电压芯片坏,但是这么多主板都是电压IC坏的话,就挣不了钱啦,我试着把坏的拆下来再安上,查上电跑代码OK,用着同样的方法把这些主板都修好啦,呵呵,想不到主板也有这样的毛病呀.不经典,供参考

网友:
看来是时间久了导致的虚焊吧!!!!!
LZ省钱的思路~~~~~~~~~~呵呵~

网友:
二楼分析的有理,应该就是虚焊造成的.要感谢这些杂牌板卡,没有他们的"优质"产品哪来我们的饭吃

网友:
虚焊,我碰到的还真不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