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700笔记本屏幕

楼主(2008-02-01):
康柏m700笔记本屏幕 是什么型号啊?我想改成显示器用但不知道型号啊?型号不见了!

网友:
有屏的背面照片吗 或 是屏插槽的图片, 不然如此的问题实在帮不上忙.

网友:
卖给我好了,我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上次发EMS,被摔坏了屏幕

网友:
M700的屏有两种,一种是20针测插的,一种是20针上插的。

网友:
屏是可以用的,但是有点问题.中间有条线.现在想改成台式显示器用.屏的型号不见了.晕啊

网友:
3楼的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屏的型号啊~!   急要啊!

网友:
那么小该了也不看也舒服,............

网友:
我不要型号,只要你把屏的接口图片发给我就能为你改显示器了。很简单的。

网友(2009-04-09):
我手上也有一块M700的屏,是侧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