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IC ATI-9200 維修成功 (圖文說明)

楼主(2008-02-01):
Dear all:
FIC ATI-9200 顯示卡 ~

故障原因: 無畫面

正面圖如下: (修好後的圖)

===========
我拿到後~看了ㄧ下~很明顯的在背面~ MosFET P3055LD ㄧ顆燒壞了 (我自己DIY + 散熱片那邊)

圖如下: (修好後的圖)

我更換~P3055LD (從主機板上~拆來的) ~就可以開機顯示畫面了!~

本以為~修好了!~誰知噩夢才剛開始!~底下繼續!

网友:
開機 DOS 畫面 ~算正常~進入winxp 中~ 就感覺 !~ 左邊~有垂直 ~ 像雜訊般的波紋~

ㄧ上 ATI driver ~就幾乎左半邊~多有 像雜訊般的波紋~

處理一:
我就把A所有1000uf/6.3v電解電容~全部更換 ( 圖 A)

***PS:請注意~這片顯卡的 ~ + - 極性~ 的圖示,跟ㄧ般相反***

結果沒用

處理二:
後來用手摸我更換的 P3055 卻非常燙手 (所以我才 + 散熱片)

就把另外兩顆 p3055 ( 圖 C )  拆下來 用指針電表 ~ 量測ㄧ下 !~ 發現全掛點了!~

於是再~更換這 2 個 P3055

YA~正常了~近winxp也多畫面正常!~~

誰知:~~ㄧ裝上  ATI driver ~~左邊又出現像雜訊般的波紋~

final 處理:

後來找的半死~~把那個 22uf/16v 的貼片電容 ( 圖 B ) ~更換成ㄧ般 電解電容 22uf/50v

就真的不會有像雜訊般的波紋出現了!~~ 以上報告完畢!~

网友:
ATI的就是这样,一个是电源烧,另外一个就是BGA烧

网友:
這塊卡比較~討厭的是!~畫面切換~800x600 60MHz正常~ 其他 1024x768 or 1280x1024 就會出現像雜訊般的垂直波紋~

我還有另一片正常的 FIC ATI 9200 ~ 上面並沒有 22uf/16v 的~ 貼片電容

我也曾試著~把故障的顯卡  22uf/16v 貼片電容 ~拆掉~畫面還是會有~ 像雜訊般的垂直波紋~

直到換上~ 一般電解電容 22uf/50v ~ 才恢復正常!~

**************************
因為我遇到過~~滿多的設備~多事 "貼片電容" 有問題 導致各種奇怪問題!~
尤其是~用~數位電表 (可測試 電容 的那種)

去量 22uf 的 "貼片電容" 多是正常可到 22uf ~ 但是一通電使用 ~他就是有問題!~

感覺上!~這種 ~ "貼片電容" ~ 問題很多!~

网友:
我一直以為貼片電容比較高級,竟然會有這種不穩定的問題

网友(2008-04-04):
呵呵。碰到电源故障的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的FX5200,,以前会花掉,后来吹焊了下,不花了,
可是刷上1024X768-85就会偶尔黑掉,或者滴声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3055有问题,还是电容?

网友(2008-09-12):
兄弟,你說那貼片電容,實際上就是普通電容包裝成固態電容的,所以它的品質很差的,你要見它就格殺無論

网友(2009-06-05):
楼上那根本就不是假装的固态。本来就是贴片。贴片有这种封装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