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E 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08-02-01):
ibm A21E 时间不能保存.每次开机都要从新设定一下时间才能进系统
运行也不稳定.时不时鼠标就挺在那里不动了.
起先以为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了片还是老问题.内存也换了.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了
芯片

网友:
在COMS设置一下 看行不?
在COMS设置一下 看行不? 或者主板上时钟旁边的晶振不行了

网友:
曹兄说的在理.这机鼠标不动的时候.总有个滴的声音发出的.我明天再好好查下COMS供电的这快电路.很可能是南桥的那路有接触不好

网友:
先看看电池供电能不能供到南桥。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二极管和用电源时的VCCRTC隔离一下。再看看实时晶振频率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池吧 不会其他问题的 个人感觉是电池问题

网友:
换新电池看看,是不是耗电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