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点不亮

楼主(2008-02-01):
昂达N61S主板点不亮啊,有时候点的亮啊.电源是好的.
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啊

网友:
昂达这个主板我遇到过 要是刷BOIS 就会好了...

昂达这个主板我遇到过 要是刷BOIS 就会好了..............

网友:
要是刷了不好呢?那要怎么办?新手学习中 谢谢

网友(2010-11-06):
刷BIOS不行那就用有铅的锡珠重做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BGA挺有难度的,如果不是维修站,自己鼓捣了修修的工具也不全,热风枪和植球网没有啊。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很大,可以用风枪加热,还要用助焊膏。风枪加热时要做到芯片附近都要加热温度控制在400度左右,高度在20cm左右。如果你对风枪使用不熟练话,还是不要弄了,叫人家用BGA焊台重做吧

网友:
重做BGA说的好简单呀。像我们这种小店搞不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电炉也同样做

网友(2012-07-03):
绝世武功加称手的兵器才可以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