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1):
无输出,查输出5V双
二极管
击穿,换上后仍无输出,5V SB 有,4脚有电压 短路4脚到地也不行,查494片子 8,11 脚有2V左右电压
12脚有 12V 供电,属正常,接下来不知如何再查了???
电源

网友:
修好!
与开关管 接的 两个1欧电阻 变为无穷大 ,换后启动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 金河田ATX-310WB,坏了有一段时间了。
正好参照学习,自己准备再糊弄一下。。。。。。。

网友:
电源在维修中算是最最简单的,一块万用表+一把电烙铁=搞定

网友(2008-04-08):
没修过电源。来学习一下。经验以后能用的到

网友:
李中华师傅可是修电源的高手了,我有一个电源故障现象是,每次开机转几圈就停了。你给诊断一下是什么问题,应从那方面着手那? 谢谢

网友:
正好俺有一块电源故障类是,回去看看是不是电阻也断了!!!!!

网友:
无驱动信号加到开关管的基极,当然无法启动了,开关管没坏吗?这个1欧电阻通常是由开关管短路引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