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出错,望高手帮忙!

楼主(2008-02-01):
开机出现下图

鼠标点后如下图

A:点那个复位后,任务栏上的图标就消失,但还是会第二次出现再次点复位后任务栏上的图标就消失。点两次复位后系统计就没什么事,可正常到下次开机!!
B:试过刷BIOS,不行;
C:重装系统不行;
D:前置拔了不行;
E:USB鼠标拔也再插就正常到下次开机;
F:USB鼠标插着再插个USB设备正常使用,出错也没了,可正常到下次开机;
我的USB上就插了个鼠标,鼠标都能正常使用!

望高手解答!!

网友:
以前遇过

不过忘了是怎么解决的了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勒

网友:
装的是XP呀!重装过了系统了啊!主板是富士康865A01-PE-6LS

网友:
是什么主板勒
主板的驱动装齐了没

我建议换个版本的系统装看看

网友:
系统换了三个了!番茄,深度,雨林木风的都是一样!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源勒
你看主板里有没有电容不正常的勒
比如说鼓起

网友:
怀疑是5VSB供电不足造成的。
请LZ仔细查看在主板PS/2口附近是否有一跳线,也就是某些主板说明书里介绍的可以通过PS/2键盘鼠标开机的那个跳线,注意跳线是否接在5VSB一端?是的话给它反跳下,用5V给键盘鼠标USB设备供电。

网友:
有的主版天生就这样
我有快主板也是这病

网友:
我以前有块板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重启两次就没有了.

网友:
主板说明书里没有介绍的可以通过PS/2键盘鼠标开机的那个跳线!
出现这个问题时鼠标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跳针 跳到+5SV应该可以啊~~........................

网友:
USB 的 OC# (过流 讯号 OVER CURRENT)  启动了,  USB供电 由5VSB 跳成 5V 应该可解决问题.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但没解决,看了12楼的贴子受到启发,以后再遇到试一下,谢谢!

网友:
USB就插个鼠标呀!这样有关系吗?要不不插鼠标会不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