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17G+不开机

楼主(2008-02-01):
现有台明基FP17G+不开机,没有什么反应,驱动板有5V,3。3V供电,不知道怎么查,请各位师傅指点,急!!!

网友:
换个驱动板  试一试吧  好像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换驱板吧,有通用的,比较省事 ...

网友:
指示灯亮不亮  从现象看好像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