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点不亮(已OK)

楼主(2008-02-01):
今天有一台T22 按一下开机,只见电源灯和硬盘灯一闪就灭了,

CPU风扇也不会动,整台机子没有什么反应.麻烦有经验来指导.谢谢!

今天已把主板的3421换了,OK了,,谢谢所有回贴的人,特别是本本波.

网友:
告诉你的 3421坏 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只要你找到芯片换就可以了 要不就连3410一起换 一般都会好

网友:
是啊,这个是IBMT22的通病,一般把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就行了。

网友:
学到一经验.从故障来看,应该查CPU供电.以上各位修的多了,直接换供电驱动芯片.经验能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