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显示器型号是551S已开机吱吱叫

楼主(2008-02-01):
三星显示器型号551S一开机吱吱叫,开了一寸间就不叫了。请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网友:
可能400V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三星大多都是电源后级14V,6.3V整流二极管击穿的居多.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究竟是那部分发出的叫声.是电源部分还是高压部分发出的.只要找到大致 的故障点.这样维修起来才会快一些.

网友:
是行频叫还是变压器叫?开机就叫一会就好了。。这样的问题一般不好修,,无碍就这么用着吧

网友:
哎!谢谢各位师兄。

总算搞好了,原来是大电容鼓起来,才影响有声音,换了一个电容、补补焊锡就OK了。这几天都不见有什么问题了。呵呵